同时控制20个步进电机的方案

楼主(2022-01-21):
各位大佬,最近接到一个工程,一台机器上面20个步进电机,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这么多步进

网友B:
用基恩士KV-7500或者KV-8000,加两个KV-XH16EC模块,走总线吧,省的接线,使用方便!!!~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

网友C:
信捷 单个plc 10轴高速脉冲输出
汇川 单个PLC本体自带5轴200k高速脉冲 定位模块4轴一个 最多能扩展4个

网友D:
直接轴EtherCat总线算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MODBUS/RTU估计也可行
...

网友F:
汇川5U-32轴
Adam

网友G:
看具体的运动方式
如果只是非常简单的参数设定位置点对点运动,甚至可以用IO控制,实现类似于气缸的控制方式,大部分带通信功能的驱动器都可以这么玩,PLC也无需和驱动器通信,不关心驱动器内部位置的具体数值,参数通过触摸屏设置到驱动器里面去
如果是速度控制...这个最简单...
如果是需要多轴联动的,这个不用想了,除了本体多脉冲输出和EC总线方案以外没有其他的可选了,包括ModbusTCP在内的协议都不是实时控制的,没法做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