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的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22-01-22):
两个工位连一起用的集线器 上一个工位生产的产品无法传到下一个工位,用CPU内置以太网通讯的
上网冲浪!

网友A:
好难理解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时让人猜的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Q系列PLC应该是上CC-LINK现场通讯总线啊!三菱自家的总线放着不用,干嘛非要搞以太网总线呢?虽说贵是贵点,一分钱一分货啊,用起来爽爽啊!

网友D:
Q系列PLC应该是上CC-LINK现场通讯总线啊

网友E:
Q系列以太网通讯可以采用套接字通讯(西门子称自由口网络通讯)、或者CPU间简易通讯、MODBUS_TCP通讯等,不可能插上网线就可以读写其他CPU数据的,其中套接字通讯是要在多CPU间编写通讯程序,CPU简易通讯是要设置简易通讯地址,MODBUS_TCP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