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MR-J4报警AL54.1问题

楼主(2022-01-22):
伺服器MR-J4报警AL54.1定位数据一直在跳,查下来要调伺服增益。
伺服器设定的是手动模式,不知道要调哪些参数呢?
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

网友A:
把手动的参数拍照一下,改自动模式看看呢,我平时都是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手动的参数拍照一下,改自动模式看看呢,我平时都是自动的,
一键试调试,更新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