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与两台威伦触摸屏连接问题

楼主(2022-01-23):
一台三菱5U的控制器通过交换机与两台威纶触摸屏8102ie和8101ie连接,8102ie通讯上,另一台8101ie则连接不上,是什么问题?哪位知道。端口号4999和5000

网友A:
5000好像系统用掉了,换4998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修改完成后,PLC和触摸屏要断电重启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修改完成后,PLC和触摸屏要断电重启一下

网友C:
plc,两个触摸屏ip怎么设置的?我还没有做过两个触摸屏和一个plc通信的了。

网友D:
2个触摸屏IP地址不一样就行了啊

网友E:
郁哥哥
想飞的鱼

网友F:
维伦有以及多屏的功能,简单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