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谁能知道这个大理石桥切机X与Y各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2-01-23):
这是一个大理石桥切机的三菱PLC程序,谁能知道X0--X27点与Y0--Y17点各是什么功能?

楼主:
就是没有注释,才求高手

网友A:
我猜我猜我猜猜

网友B:
除非是知道这设备的人才能讲清除,不然就像是瞎子摸象

楼主:
自己分析着标注了一下,肯定不一定都正确,希望高手完善,并把错误的地方改过来

楼主:
纤细说明一下这种机器的动作过程是:圆盘锯可左右、前后移动,也可上下切割,见图片。全自动时,锯盘下降一点,从左到右切割,到右边后,锯盘再往下下降一点,又向左行,左边到位后,再下降往右行,直到锯到最下完成,然后升锯,往前面移动一定的距离(设定的长度),再锯第二行,一共可锯4行。
下载积分:+1(18118575744)

网友C:
可以参照了解下

网友C:
这是维修现场拍的

楼主:
图片看着不清晰,与我的梯形图差别较大。

网友D:
工艺我熟悉,有电路图分析起来更加方便了。

楼主:
问题是什么都没有啊,只有一个梯形图。

网友E:
电路图自己捋捋线号,看看各输出点对应哪个继电器,干嘛用的,逆推出来。

楼主:
前面说了,没有实物,就是只有一个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