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4):
欧姆龙的NX1P2连不上Sysmac Studio是怎么回事?能够搜索到PLC的IP,也能ping上PLC的IP,就是连接不上。

网友A:
我给你连

网友B:
看下报什么错喽

网友C:
软件里有NetworkBrowser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报什么错喽

都连不上,怎么看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里有NetworkBrowser搜下

能够搜索到PLC 的IP,就是连不上。

网友D(2023-04-12):
我也遇過 軟體版本的問題

网友E(2023-05-24):
今天我也遇到了,NX1P系列硬件已经全新升级了。需要最新的软件

网友F:
是不是选择方式不对?有直连,还有HUB连接
知识都有时效性,今天不会,明天可能就搞懂了

网友G:
上一次在线编辑用的是高版本,或者是之前用的软件版本比你的高,所以连不上

网友H(2023-07-02):
请问楼主现在可以了不 我也是相同的问题 PING ID  搜索都可以  就是联不上

网友H:
搞定了 是usb转网口 原因 usb转网口是第三方设备 可能不兼容 解决方案 : 用路由器转换下就OK 不用直连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真诚感谢!

网友I:
请问需要哪个版本的软件
引用 网友E:
今天我也遇到了,NX1P系列硬件已经全新升级了。需要最新的软件

网友J(2023-09-19):
没有源程序是无法连接,有程序还可以的

网友K:
电脑一侧改IP地址时,如果子网掩码的前面3组不是255也可能会造成通讯不上的问题,试试255.255.255.0
汇川的PLC AM系列,我连接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可以PING通PLC的IP,但是编程软件连接不上,后来改了子掩码就🆗了

网友L:
我昨天也遇到了NX1P2,各种方法试过,还是不行。但是连别的NX102就正常。后面拿别的电脑连NX1P2就可以。
估计是我的电脑某些系统服务被我改了导致的。万能大法只能重装软件或系统了。

网友M:
连不上,可能是硬件固件很新,上最新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N:
检查一下自己电脑本地连接的IP 是和控制器同一个域的吗?升级自己软件的版本。还是不行选择USB 连接或者网线直接连接到Plc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