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三菱PLC程序显示黄色是什么问题,哪位大师能帮忙看一下啊,谢谢 !

楼主(2022-01-25):
我们厂里有点压滤机,用的是国产PLC,现在有一个输出点坏掉了,想把它换掉,用GX WORKS2读出来是黄色的,不知到是行径回事,哪位大师能帮忙看一下啊!!!

楼主:
这个就是截图

网友A:
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B:
首先,先看下CPU有无报警,如果报警,说明程序丢失了,如果没有,就是程序超范围,可使用低版本软件再读取试试

楼主:
PLC正常使用,没有报警,就是有个点坏了,我听说是不是用了超级密码这个功能哦

网友C:
用很老版本的编程软件就行了。

网友D:
这个有影响吗?在你的文件上写程序,没有影响吧

网友E:
量一下输出模块,是继电器就想办法换个继电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