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6):
请教各位大侠:怎样利用接近开关检测设备是否旋转的程序,如果不旋转或堵转发出报警,谢谢!

网友A:
旋转检测=运转输出+传感器+超时

网友B:
规定的时间内计时器清零,超时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规定的时间内计时器清零,超时报警

电机启动时开始计时,时间到了 看下接近开关计数了没

网友D:
利用接近开关通断信号给PLC,在PLC内经过延时,检测输入信号的通断.驱动报警信号输出.具体见下面的程序图

  • 下载积分:+2(alent) 真诚感谢!

楼主:
    怎样将程序写入主程序里,因为设备是先启动,检查是要整条工艺启动完成再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启动时开始计时,时间到了 看下接近开关计数了没
    怎样写程序,是否有样例
    小侯

网友E:
    你在版主的檢測計時前面加個驅動狀態接點
    就能檢測驅動狀態馬達未回授旋轉信號

网友F:
    这个是合法的

网友G:
    8楼正确
  • 下载积分:+1(alent) 真诚感谢!

网友H:
  • 下载积分:+1(alent)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