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安川机器人CCLINK问题

楼主(2022-01-27):
这个使能是什么?

网友A:
使能是负责控制信号的输入和输出的,是一个动词,英文‘Enable’。英文Enable,前缀en-就是使的意思,able就是能够。合起来就是使能。使能通俗点说就是一个“允许”信号,进给使能也就是允许进给的信号,也就是说当进给使能信号有效的时候电机才能转动。一般的数控系统会将电机的进给使能信号跟急停开关和行程限位开关串联起来,当按下急停开关或者机床运转超出行程后,进给使能信号被断开,电机不能继续转动,从而保护机床在安全的行程内运行。
简单说就是 “可以远程登陆 ”比如无线网络,外网等。
拆二代

楼主:
使用是开通CCLINK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