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个多工位,顺序的灵活调整问题,请指教

楼主(2022-01-28):
fx3u的plc,有6个工位,有人提了一个想法,将每个工位都定义在一个角度中,可以通过触摸屏修改。如a工位角度为0,b工位角度为60,c工位角度为120,那么就先执行a,再执行b和c。如果在触摸屏中将c定为0,a定位60,b定位120,则执行 c a b。请问怎么实现,我一直都没想到一个好办法

网友A:
FNC68-ROTC/旋转工作台控制指令

楼主:
请问楼上的高人,有入门的例子吗?谢谢

网友B:
在工控人家园里,有一个搜索,搜索一下多工位三个字,有好多资料。

网友C:
首先,因为只有6个工位,你可以先进行比较,分辨出运行顺序S21-S26(注意相同角度时的处理),工位数多时可以做个FB重复搬运
然后写出主流程S21-S26,和分流程(注意个工位的输入输出信号要有完整性,登入登出要严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导,我个人觉得,把所有的流程都列出来,就是太麻烦,我现在正在看fb,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