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mt PLC 定位指令后,不能回原点

楼主(2022-01-30):
伺服前进 写在流程步S21当中,监控M8340=1 M8348=1 ,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按下急停按钮,停止前进,M8340=0 M8348=0,打开急停按钮,点击回原点按钮,DDRVI 指令导通,不会运行!
按下急停按钮的同时,复位所有S步,所有M值,所有Y值
旋开急停按钮后,接通指令条件,伺服不动作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楼主: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楼主:
重新断电,重启PLC 后,可以执行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楼主:
M8349 也做了处理,按下急停后,SET M8349 急停接通的上升沿 RST M8349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网友A:
回原点是DSZR,你那个不就成了点动了嘛?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FX3U 應該是 ZRN 吧 回原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