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2008突然不能安装了 请教

楼主(2022-02-06):
各位新年好!我电脑是原版系统XP 32位SP3专业版,运行内存1G,以前都可以安装的,安装到主程序时报不能安装,也不提示什么原因,电脑系统是新换的原版系统×P 32位SP3专业版
后来又下了个wincc 2008 SP4软件,可以安装上,但是打开工程文件报无法连接服务器SQL,未找到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柝下,感谢!

网友A:
把你程序文件的最大那个复制到别的地方,再双击打开它试试

楼主:
在xp 32原版专业版sp2系统上完成了wincc flexible 2008的安装,但在sp3系统上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 sp4软件,安装到wincc flexible 2008 sp3中的时候报错不能安装

网友B:
要么是安装文件问题,要么是操作系统原因.
这个版本软件和这个版本操作系统是可以正常匹配的.
注意SQL软件要用西门子变成软件自带的对应版本.不要用微软或OFFICE的SQL软件.
另外WINCC FLEXIBLE用的SQL软件和WINCC用的SQL软件也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