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08):
各位大佬,有没有指令能够实现对三菱PLC数据寄存器(比如D30),实现没隔一定时间变化一下值?例如,每隔1秒讲10、12、20、25、50等随机的数值赋予寄存器?想在威纶通触摸屏上随机写一些数字,实现对同一个寄存器进行逐个赋值
简单讲就是我想在触摸屏上将一条曲线设置为一组按时间变化的数值,并将这些变化的数值按时间赋值到寄存器中

网友A:
可以啊,随机数就行啦 然后取上下限就行

网友A:
触摸屏就可以直接完成随机数,不需要和PLC有关联

网友A:
如图所示,自己悟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表达错误,随机是我也不知道数的大小,但是这个数肯定是我从另外的地方得到的曲线上数值,就是将一个随时间变化的曲线,按时间递增从曲线上取点,将这些点逐个赋值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自己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