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请教关于QJ71C24N的GP.OUTPUT专用指令问题

楼主(2022-02-08):
如图所示,我使用的GP.OUTPUT指令,其中D0 D1 D2控制指令,在手册中找到了相应的解释,但是后面的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这些是如何定义他们的功能的呢?比如,为什么D11里面就是储存站号的?

楼主:
走的是无顺序协议

楼主:
有人解惑一下嘛?

网友A:
S2的D10发送的是要发送的报文信息,就是自定义的报文信息,比如起始符站地址命令码,数据,校验码,结束符等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2的D10发送的是要发送的报文信息,就是自定义的报文信息,比如起始符站地址命令码,数据,校验码,结束符等
自定义报文信息,请问在哪个手册或者什么地方能查看到相关的信息?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