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08):
想将一条曲线,按时间划分取值的数依次赋值到PLC的同一个数据寄存器中,要怎么实现

楼主:
依次赋值,上面写错了
引用楼主龙在心扉于2022-02-08 17:25发表的 威纶通曲线数值方向赋值PLC :
想将一条曲线,按时间划分取值的数一次赋值到PLC的同一个数据寄存器中,要怎么实现

网友A:
比如你的曲线Y=2X^2,变化X值,不就可以得到Y值了吗?剩下的就是没啥说了吧

楼主:
还是不明白,知道了不同时刻的Y值,我怎么把它发送到PLC中呢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的曲线Y=2X^2,变化X值,不就可以得到Y值了吗?剩下的就是没啥说了吧

网友A:
宏指令或者定时传送…………

网友B:
宏指令或者定时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