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后,在某个位置怎么判断

楼主(2022-02-08):
比如伺服设有4个位置,到位置1后 用位置1的设定值和读取的位置比较,但读取的是绝对伺服的实际地址,最后几位小数一直有跳动,导致2者不相等。 当然会说用定位完成信号判断,但有时就在该位置(但实际位置最后几位小数有跳动),导致在该位置的判断不成立,而实际伺服也不动,导致没有定位完成信号。

网友A:
用脉冲运行信号,或者在驱动器放宽定位完成位置范围

网友B:
运动值-当前值在允许偏差值范围内就判定为定位成功

网友C:
读绝对式电机编码器值的话就是这样的, 可以把地址处理一下正负都加一点 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就好了

网友D:
开机读取一次就行啦,剩下的交给PLC内部的脉冲寄存器

网友E:
1楼的方法更方便一点,设置一个可允许的误差。

网友F:
直接读取D8340的值

楼主:
最后显示用实际位置,比较用指令位置比较。这样就可以了,比较 不能用实际位置。

网友G:
监控当前值(FX的用D8340,Q的自己定义),将当前值与设定位置值作比较,符合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视之为某个位置。

网友H:
支持2楼,我也是这个思路

网友I:
判断一下PLC对应得轴是否Busy,读再读反馈值,比较一下设置值.再比较一个偏差值,我一般设置100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