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lc在启动定位运行问题

楼主(2022-02-09):
如题:在启动定位运行时候,同时写入运行数据和启动运行标志,偶尔会出现不会运行的情况。但是加一个延迟,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小侯

网友A:
我以前也遇過這樣的狀況
這應該是資料搬移跟馬達驅動的先後順序有問題
後來我就直接將定位資料分別儲存到各點位
U0\G2000~U0\g2009第一定位點
U0\G2010~U0\g2019第二定位點
以此類推
當我在定位時,直接改變U0\G1500
然後再啟動Y10
或是用ZP.PSTRT1的專用指令驅動

楼主:
如果运行的数值固定,那可以写入特定的寄存器中,但是我这个数值要变化,可能一个电机走多个位置。

网友B:
这是上次定位刚完成的原因吧,上次完成需要再次定位的最后间隔一个扫描周期在输出定位之类。

网友C:
应该是完成信号持续时长的问题

网友D:
这个应该扫描周期的问题

网友E:
估计楼主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同一根轴的第二次定位上,第一次定位刚刚结束,下一个扫描周期直接启动第二次定位大概率无法启动,扫描周期太短,两次定位之间需要一定的间隔时间,加个适当的延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