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在线>乙太网直接连线当前值更改,反应慢这正常?

楼主(2022-02-09):
Fx5u在线>使用乙太网直接连线反应慢这正常?
程序编成写入PLC后
当前值更改如图M0 ON ,
Y0 ON常发现要等点时间好像有10秒Y0 ON
不像FX3系列使用RS-422/RS-232传输线编程
几乎就是立马就完成
Fx5u这正常吗?

网友A:
不正常 网口没有占用 速度应该很快的

网友B:
如果是直连的话,网络上只能有一个PLC存在啊。

楼主:
原来是网域设定的问题
设定好就正常了

网友C: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