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昆仑通态屏重复变量问题

楼主(2022-02-09):
刚接触昆仑通态屏,在设备窗口新建变量M500-M514,在用户窗口选择变量时,发现变量重复出现,而且变量类型都变成了整数。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新建时注意输入0500与500的问题,可删除重新输入,建议多试验比较一下结果就知道怎么回事!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多实践几次就明白昆仑通泰的玩法了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