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09):
eplan在使用过程中 有时会弹出 “eplan已停止工作” 问题事件名称:APPCRASH
应用程序名:proe.exe
应用程序版本:24.0.2003.50
应用程序时间戳:4b294512
故障模块名称:proe.exe
故障模块版本:24.0.2003.50
故障模块时间戳:4b294512
异常代码:c0000005
异常偏移:0054204d

这个问题主要是你安装的一些软件的一些插件引起的或者是第三方解码器引起
与系统的一些dll发生冲突或者与其他软件发生冲突引起的 。

解决方法:这个问题主要是你安装的一些软件的一些插件引起的或者是第三方解码器引起
与系统的一些dll发生冲突或者与其他软件发生冲突引起的

楼主:
首先你用360清理一下插件凡是能清除的都清除
然后重启如果还是不好用的话
就 单击开始/运行/msconfig/启动
把里面的启动项都勾都点掉
然后会提示重启。然后重启计算机就行了。
有尝试了一遍。还有个原因就是
plugin,这个的意思就是第三方开发者有能力扩展应用程序,也就是插件
如果你上方法尝试这个试试
看看你电脑里面有没有安装这个东西

把这个卸载了然后重启计算机在安装一遍你崩溃的程序。
最后总结了这个问题一下
主要还是插件的问题
补充一下,如果以上还是不行的话就安装杀毒软件。你的软件有可能被感染了
推荐一下我用的是360杀毒挺好用的。安装之后更新一下病毒库。
有时候appcash是因为你的软件感染了病毒。导致在启动的时候把病毒也启动(有些病毒的工作原理是
连续开启多个线程导致计算机无法运行而使应用程序崩溃了,就会出现appcash)
最近有想起来一个原因
有可能你没有设置兼容模式 。找到该文件的快捷方式--单击右键--属性--找到有个兼容模式--
可以根据你的软件在什么样的系统运行稳定就选择什么样的系统
里面有 xp(sp2)xp(sp3)server2003,server2008,Vista………

网友A:
虚拟机装是不是最理想?

网友B:
管他什么问题,重装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