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GL10-4PM本地脉冲模块
工控肥仔

楼主(2022-02-09):
最近做一个控制十个轴的项目,因为成本的原因需要用到汇川H3U本体6轴加GL10-4PM本地脉冲模块
第一次用这个模块,不知道怎么使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给位大师
汇川GL10-4PM本地脉冲模块
1.轴的当前位置在哪个寄存器里面(或者是跟本体一样延续下去)
2.轴的特殊继电器是否跟本体一样延续下去
3.有没有用过的大师,能给我一份样例吗

网友A:
手册上面有呀,汇川还是比较简单的,一条指令搞定

网友B:
资料有点老
谢谢了,昨天大概摸清楚了,等着东西回来试机用了
下载积分:+5(工控肥仔)

网友C(2023-03-17):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汇川GL10-4PM本地脉冲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