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09):
三菱定位模块QD75D2N,用脉冲加方向信号,用它来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需要实时调节,这个可以实现吗?手册也看了大部分都是用于定位控制的。第一次接触这个,谢谢

楼主:
像我这个情况可以用jop信号来长时间控制伺服电机转动吗?这么控制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网友A:
用速度模式啊
  • 下载积分:+3(qq304854176) 真诚感谢!

楼主:
    对啊,伺服驱动器设定是速度模式,我的意思是定位模块上的设置,之前用伺服都是用模拟量控制的。

网友B:
    Da.2可以将模块设定为速度控制模式
  • 下载积分:+3(qq304854176)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2可以将模块设定为速度控制模式

    那样我的速度可以实时调节吗?我看那种只能设定固定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样我的速度可以实时调节吗?我看那种只能设定固定速度

    要用變速指令,如果需要時時調節速度~~挺麻煩的;不走位置控制的話可以考慮改用控制器的速度控制,然後外部接類比電壓輸入調節。(模塊可用QD64DA類的)
  • 下载积分:+3(qq304854176) 热心助人!

网友D:
    这个智能模块可以指定速度模式的
  • 下载积分:+1(qq304854176)
  •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變速指令,如果需要時時調節速度~~挺麻煩的;不走位置控制的話可以考慮改用控制器的速度控制,然後外部接類比電壓輸入調節。(模塊可用QD64DA類的)

    你说的对啊,不用定位控制我感觉也是比较麻烦,我还是用模拟量控制吧,谢谢你

网友E:
    可以用变速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