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l CPM1A 内存清除不掉有朋友遇到吗

楼主(2022-02-09):
欧姆龙 CPM1A PLC 内存混乱了,输入正确的读保护密码,也不能下载程序,而且内存也不能清除了,有大师遇到类似情况吗

网友A:
CPM1A也有内存写保护的.很老了.记得是需要先修改DM66XX寄存器的数据(具体记不清楚了),
断电重启,然后才能进一步修改.
或者直接初始化试试.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手持编程器操作了.但现在几乎都用电脑了,有这个装置的的不是很多了.
直接初始化也不行了,监控AR0 AR2 AR8内显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