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0):
温控器E5CC-802,触摸屏MT8102IE
接线方式以及通信设置,温控设置,触摸屏设置,报警设置,设定值以及当前值,采用MODBUS485-2W
通信,最后一站并联120欧姆1/2W的终端电阻。
热电偶为K型2线型。。。蓝色线接5号脚
附件: EBProject1.rar (1448 K) 下载次数:862
  • 下载积分:+1(李洪武)
  • 下载积分:+1(zxc6688)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apei2014) 感谢分享!
    知易行难

楼主:
    引用楼主zouyunhuang于2022-02-10 10:44发表的 欧姆龙E5CC-802温控器与威纶触摸屏通信 :
    温控器E5CC-802,触摸屏MT8102IE
    接线方式以及通信设置,温控设置,触摸屏设置,报警设置,设定值以及当前值,采用MODBUS485-2W
    通信,最后一站并联120欧姆1/2W的终端电阻。
    热电偶为K型2线型。。。蓝色线接5号脚

    更正一下,,触摸实际接口时COMA---软件里面选择COM2

楼主(2022-04-08):
    引用楼主zouyunhuang于2022-02-10 10:44发表的 欧姆龙E5CC-802温控器与威纶触摸屏通信 :
    温控器E5CC-802,触摸屏MT8102IE
    接线方式以及通信设置,温控设置,触摸屏设置,报警设置,设定值以及当前值,采用MODBUS485-2W
    通信,最后一站并联120欧姆1/2W的终端电阻。
    热电偶为K型2线型。。。蓝色线接5号脚

    新增温控曲线,资料取样转换成浮点数的做法;因为是触摸屏直接与温控通信,温控显示器为显示1位小数,假设显示38.5,实际上传给触摸屏的值是385,威纶触摸屏数值显示元件有显示几位几位小数,所以可以改成自己想显示的值没问题。但在资料取样中,做曲线图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必须自己转换一下。宏指令是百度加现学现用,所以可能不是最优的方法

    最后总结,这个通信的东西,很多细节不注意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了显示。我因为小数点的问题,搞了两天才想明天找到为什么我的曲线没有显示。
    附件: ceshi.zip (1882 K) 下载次数:211

网友A:
    曾经做过一次,现在忘记怎么设置那个温控器了

网友B(2023-03-15):
感谢楼主分享,请教下,主页面的触摸屏的实时温度地址Local HMI LW40 怎么和通讯读取的温度对应上呢。是用的宏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