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5U PLC 标签的使用

楼主(2022-02-11):
求大神指点一下,为什么局部标签做除法运算老是提醒这个报错?? 具体参考图片!1
非常感谢!!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楼主:
貌似加法,减法可以 。 乘除法不行!!!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楼主:
貌似 插入ST框又可以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A:
频率4改成字数组
自我解救

网友B:
梯形图:除法的结果是两个字呀!!!!!!!
ST:就和C语言一样。/是不要余数的,%求模是求余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4改成字数组
[attachment=264235]
大神,已解决,感谢!!!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C:
DIV的第三个形参数据类型为2个word类型的寄存器数组用以存储商和余数 使用标签的话就是对应2个连续的word地址 可以直接用一个2个成员的数组变量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