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触摸屏跟PLC做无线遥控汽车

楼主(2022-02-11):
跟朋友开发一个项目,需要用触摸屏跟PLC做无线遥控汽车,有以下几个疑点希望大神指点迷津:
1.PLC跟触摸屏无线通讯怎么做
2.遥控汽车电池的电量怎么做出来
注:小汽车端跟触摸屏端都有路由器发射热点

网友A:
本人愚见:触摸屏有无线触摸屏,可以与PLC通信,然后电量用个测量电压的模块变送一下0-10V等模拟量,给plc然后触摸屏棒状显示到HMI上……………………

楼主:
感谢大哥的建议
1.触摸屏支持WIFI的我已经找到了(昆仑通态),PLC支持WIFI的我也找到了(松下FP7),但是体积太大了,还要加轴模块,IO模块,有没有其他的PLC推荐呀
2.电池测量用什么测,有型号推荐么?我一开始想到的就是用模拟量做,但是电池那端应该还要加个什么模块才能转换成模拟量接入到PLC模拟量模块里
感谢

网友B:
用Lora做无线通信传输层,协议层走通用的modbus RTU,对应的模块淘宝上到处都是,PLC的支持也是最广泛的.
电池电量这个描述是有问题的
最简单的电池电量就是电压参数,类似于低端电瓶车上的电量指示,一加速就掉电的那种,这个贼简单算好电压范围直接分压到模拟量电压输入就完事了.
另一种是针对电池容量做精确计量的,这个就麻烦的多要用库仑计之类的芯片或者模块,好多还要和充电模块集成到一起,但是电量监控这个需求太常见了,应该能找到相应的标准品或者成品模块.

网友C:
一般大容量锂电池内部都写有通信程序的,你只要用PLC读取电池的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