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5U PLC 标签中的数组

楼主(2022-02-11):
这个数组应该怎么理解,怎么用了? 里面的1次元、2次元/3次元 怎么样运用,?求大神指导!!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A:
一元次代表频率[1]和频率[2]……等每个都代表一个字,相当于D0 D1……是连续的
二元次把它当成组就行,两个是一对,,,
谢谢,有点懂了

网友B:
数组的维度 一维数组就是线性数组 二维可以理解为一个平面数组 三维数组就是一个立方体数组了 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吧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