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1):
伺服启动后一直做往返追剪动作,由于速度快,在往返时候抖动很大 ,设备工艺需要速度跟随,不要求扭矩的  怎么设置可以减小 往返时候的抖动 或者说是惯性  请各位大佬指点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网友A:
惯量和刚性适当的加点试试
热心助人!加了 没多大作用

网友B:
加减速,S曲线还抖吗
由于行程比较短 有要求效率高(往返速度快)导致加减速度时间短,就造成抖动厉害 我是觉得得加长行程 加减速度时间调大 抖动就会好点

网友C:
首选排除机械上的问题,传动副是否有间隙,如果负载和伺服不是无间隙的连接,在启停过程中由于惯性会导致伺服实际上要应对非连续性负载,也就是有冲击,这个冲击的大小基本上可以认为和速度是幂方关系很容易就会导致伺服的实际负载超过承受范围,也就是伺服明明已经停下了,但是由于负载的巨大惯性会被撞一下导致伺服产生位置偏差,然后开始震荡

LZ没有说用的什么伺服,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品牌伺服电机都有惯量辨识功能,可以跑一下惯量辨识和自动优化,看看是否有用.

另外,出现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因为伺服扭矩不够,如果伺服功率足够大也就是产生的扭矩>>实际负载,是不可能抖的,对负载来说伺服就像一面推不动的墙一样,墙在哪里位置就定在哪里,抖就是因为墙被推动了.
所以,我们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在电机框号相同或者容易改电机安装座的情况下,如果时间来不及直接换大一号伺服,有奇效.
1传送带是紧的没问题 也没出现定位偏差或者丢脉冲现象
2三菱伺服 三菱5U控制器
3我测试过低俗或者加减速延长就会减轻抖动,高速就不行 带动整个机台都在抖,由于机台没打膨胀钉固定
4我理解的是高速往左匀速运行完成动作时,减速然后加速到高速往右运行,这一瞬间要克服很大扭力,这个过程会不会是造成抖动的
  • 下载积分:+1(ydyzq123) 好贴好贴!

网友D:
    监控看下电机运行负载,往复换向时最大负载,有条件用软件抓取出来
    楼上说的对,电机转矩不够,惯量不够或设定不合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E:
    看了上面回贴 ,  LZ请看是电机料,还是机构抖。
    速度慢就不会,速度快效率高就带的整个机台都在抖

网友F:
    加减速设低
    斗志不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