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 怎么无线通讯把数据传输给上位机

楼主(2022-02-11):
有相关转换模块推荐吗

网友A:
巨控无线通讯模块 黄工18922726899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

网友B:
底层走TCP/IP协议的,和标准网络协议一模一样,普通网络基础设施如无线AP,路由器交换机都可以用.
唯一需要关注的是作为工业现场使用,相关硬件设备需要考虑可靠性,最好选择专门为工业现场设计的硬件,比如各种工业工业交换机
下载积分:+2(904377101)

网友C(2022-03-25):
这么高级,现在都玩无线了。躺赚时代来的这么快

网友D:
如果近距离那就使用无线桥接,如果是远距离的话就使用DTU点对点传输

网友E:
PLC+无线路由即可

网友F(2022-08-25):
各种PLC协议和工控协议都可以通过无线传输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巨控王工 电话/微信:15307483969 ,QQ:5415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