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1):
对于三相220V的电源,接上220V的负载时用两根火线,那么这时它的电流是怎么计算的呢?和三相380一火一零的计算方法一样的吗

网友A:
知道欧姆定律吗?

这么简单都不懂,你在学校都干嘛了?

网友B:
阻性负载按U/R=I,
感性负载看铭牌。

网友C:
这么简单都不懂,你在学校都干嘛了?

网友D:
其实对于交流电来说很复杂,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阻,没有错。因为在交流电路中,它们都是相量,电阻变成阻抗,容抗,感抗相量和。还与频率直接相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对于交流电来说很复杂,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阻,没有错。因为在交流电路中,它们都是相量,电阻变成阻抗,容抗,感抗相量和。还与频率直接相关。

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复杂吗?

请问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有效值?也就是220V、380V是不是有效值?

也就是说,在没有特别指明的前提下,我们常说的电压、电流是不是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