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1):
手头工程改造,遇到了SMART PLC ,我想考入程序再利用。可是尝试了很多办法,无法考入程序。干什么都提示输入密码。用软件+忘记密码清除,显示清除成功,60秒内循环上电。还是不行,输入程序时,还是提示输入密码。这可咋整?难道这个PLC就白白浪费掉?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
循环上电清除只针对没有网口的型号,带网口的型号用SD卡清除

网友B:
你手上的程序是不是还加着密啊,还有清除之后,能连接上空程序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1楼,我这个带网口,用SD清除也是同样现象呀。咋回事呀,难道还有其它机关?

楼主:
回复2楼,没有呀,我的程序没有加密。空程序也没用。STOP PLC,就提示输入密码
zsh340

网友C:
引用楼主yyyl于2022-02-11 18:33发表的 s7-200 smart plc 无法清除密码。也无法恢复出厂设置。 :
手头工程改造,遇到了SMART PLC ,我想考入程序再利用。可是尝试了很多办法,无法考入程序。干什么都提示输入密码。用软件+忘记密码清除,显示清除成功,60秒内循环上电。还是不行,输入程序时,还是提示输入密码。这可咋整?难道这个PLC就白白浪费掉?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

我也碰到过,也是用SD卡清除了好几次才清除密码和里面的程序。输出点也坏了好几个,发给西门子维修点修要380元,不修了,被我丢了。SMATR这款PLC质量真的不好。输出点坏的情况多。所以现在好多客户都不用SMART了,还是选回原来的FX3U或FX5U了,稳定可靠。

楼主:
上个实物图

网友D:
可以清除的 官方有例程

网友E:
新建一个程序,生成卡文件,然后卡插plc上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F:
Micro SD卡清除文件, 拷到卡根目录.

卡16G及以下,格式FAT32, 分配单元4096,屏PLC通用.
附件: S7-200 SMART CPU恢复出厂设置.rar (1 K) 下载次数:152
  • 下载积分:+1(yyyl) 真诚感谢!多日的忧愁被 ..

网友G:
    楼主搞好没?
    昨天也遇到同一问题,用软件+SD卡清除多次,都是提示输入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