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2AD模块通道选择问题

楼主(2022-02-12):
这个模块是不是无法实现2个通道同时读取模拟量数值?必须用to指令一个一个读?

网友A:
TO是写入 FROM是读取 可以一次读几个通道,都没问题的
郁哥哥

楼主:
4AD可以直接读,可是2AD的说明书上写的要用TO指令写入缓冲寄存器来选择通道和开始转换,这样就没办法2个通道同时了。。。

网友A:
我用的4AD的 竟然还有区别
郁哥哥

网友B:
分开2段来,可以同时读2个通道。随机《用户指南》里面有范例程序。

网友C:
2N手册里面,有标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