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8000的使用?

楼主(2022-02-13):
各位有谁用过keyence kv-8000 PLC,主要用来监控设备的运行状况,非控制设备用

网友A:
啥意思 没怎么明白。。。是 PLC CPU 的那个控制面板嘛?

网友B:
基恩士售后很好啊,你可以询问他们工程师

网友C:
他也是控制设备的,只是有功能可以监视设备状况

网友D:
哇塞,土豪,用了最高端的系列,你直接联系基恩士啊,他们服务很到位的

网友E:
打电话给售后

网友F:
官网KV8000的宣传手册里面就有说到这个功能

网友G:
打电话问售后吧,好像有个监控专用软件

网友H:
你要干什么,说清楚,他们售后可以的

网友I(2022-06-25):
损耗监控系统,我正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