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3):
最近做项目慢慢开始用FB,到最后还得是用FBD编程

1,FB标签超过24个,需要用到结构体解决
2,结构体用在FB里,主程序是梯形图的话无法使用,只能用FBD
3,梯形图用标签编写单行空间较小,修改标签会报错不方便
4,监控范围FBD比梯形图大,结构体可以集中监控大量元件
5,梯形图里插入FB后,FB标签多的话会很大很长,而用FBD会较小
6,FBD编写可能较慢,用熟练后其实还好

综合来说,我觉得做程序优化到最后,使用结构化FBD是必然的。

当然语言并不限于1种,就我个人而言,数据处理或简单批量程序我会用ST,简单小程序用梯形图,复杂批量程序用FBD。
最近因为ST占用太大内存,也用过语句表批量导入,也是可行的。
  • 下载积分:+5(賞心悦目)
  • 下载积分:+5(吴工2014)

网友A:
    有没有好例子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B:
    谢谢您给大家领路

网友C:
    你说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三菱Q系列

网友D:
    过来看看!谢谢分享看法。

网友C:
    FX系列也是一样的吗?
  • 下载积分:+1(756287415) 好贴好贴!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网友E:
    /i]
    引用楼主fczxjh于2022-02-13 11:31发表的 关于结构化的一些看法 :
    最近做项目慢慢开始用FB,到最后还得是用FBD编程

    1,FB标签超过24个,需要用到结构体解决
    2,结构体用在FB里,主程序是梯形图的话无法使用,只能用FBD
    3,梯形图用标签编写单行空间较小,修改标签会报错不方便

    刚开始学fb块,谢谢领路

网友F:
    FBD怎么能快速编程呢,  需要提供方法

网友G:
    发点资料来学习,只是发表一下没有学习资料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H:
    引用楼主fczxjh于2022-02-13 11:31发表的 关于结构化的一些看法 :
    最近做项目慢慢开始用FB,到最后还得是用FBD编程

    1,FB标签超过24个,需要用到结构体解决
    2,结构体用在FB里,主程序是梯形图的话无法使用,只能用FBD
    3,梯形图用标签编写单行空间较小,修改标签会报错不方便

    楼主,最近我也在研究结构化,我尝试把一套轴控所要用到的变量封装成一套结构体,但是在建立全局变量定义变量地址时,碰到个蛋疼的事,建立全局变量时,数据类型是选择结构体,在类这里,我选择锁存类好像不对,因为轴控变量包含伺服极限等输入变量,这些没办法锁存,又包含定位坐标设定速度等需要锁存的变量,但是这个类你只能选择所有变量锁存或者所有变量不锁存,在这里想请问一下楼主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呀?打三菱客服400电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2-03-22):
引用 网友H:

楼主,最近我也在研究结构化,我尝试把一套轴控所要用到的变量封装成一套结构体,但是在建立全局变量定义变量地址时,碰到个蛋疼的事,建立全局变量时,数据类型是选择结构体,在类这里,我选择锁存类好像不对,因为轴控变量包含伺服极限等输入变量,这些没办法锁存,又包含定位坐标设定速度等需要锁存的变量,但是这个类你只能选择所有变量锁存或者所有变量不锁存,在这里想请问一下楼主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呀?打三菱客服400电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FB的输入输出标签是需要指定地址的,只要你把地址设置在锁存地址范围内就行了。比如全局标签里是可以创建多个标签文件,你可以把需要锁存和不锁存的标签进行分类,然后标签里再分配上绝对地址,如不锁存的标签用M,锁存的标签用L。这是我这个项目的一个使用方法,我还没有把大部分点位做成标签,下一个项目吧,全面结构化。

如果你自己解决了欢迎分享。

网友C:
高手云集

网友I:
结构化编程指的功能块吧,我想了解FX5U的ST语言,具体如何应用

网友J:
我也过来学习下  以前都喜欢用梯形图  最近想转换下用 结构化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楼主,最近我也在研究结构化,我尝试把一套轴控所要用到的变量封装成一套结构体,但是在建立全局变量定义变量地址时,碰到个蛋疼的事,建立全局变量时,数据类型是选择结构体,在类这里,我选择锁存类好像不对,因为轴控变量包含伺服极限等输入变量,这些没办法锁存,又包含定位坐标设定速度等需要锁存的变量,但是这个类你只能选择所有变量锁存或者所有变量不锁存,在这里想请问一下楼主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呀?打三菱客服400电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老铁,你写程序的时候转化一下变量不就行了,中转地址,肯定不直接用驱动器里的地址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