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3):
传动比 需要刻意追求整数吗?

新手最近在研究丝杠 伺服,计算发送脉冲数的时候,运动的距离会受到机械部分传动比的影响,比如齿轮传动比23:67(比例是小数非整数),那样计算发送脉冲数会出小数,不是整数,这样运行久了误差累积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伺服是闭环控制,没有步距角的问题,不会产生累积误差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如果传动比不是整数 滑块运动1mm需要的脉冲数算出来可能是小数,比如算出来105.32个脉冲,实际上发脉冲的时候不可能发小数

网友B:
引用楼主荧惑虫于2022-02-13 16:53发表的 各位老哥们,有个关于传动比的问题请教下 :
传动比 需要刻意追求整数吗?

新手最近在研究丝杠 伺服,计算发送脉冲数的时候,运动的距离会受到机械部分传动比的影响,比如齿轮传动比23:67(比例是小数非整数),那样计算发送脉冲数会出小数,不是整数,这样运行久了误差累积会不会出问题

首先不应该犯最低级的错误!!齿轮传动比必须要整数,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其它取决于个人喜好!
以上乃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网友C:
个人意见:不要刻意算出1mm脉冲数,通常以“脉冲数/mm”*行程得出的执行脉冲数会与实际相差较大。
一般使用“执行距离mm数”乘以“电机周转脉冲数”除以“丝杆导程”得出执行脉冲数。
如果有齿轮再除以齿轮比或乘以齿轮比的倒数,秉承先乘后除的原则能最大程度减少误差。

网友D:
除法之前是分子和分母,伺服驱动器的齿轮比也是分子和分母。

网友E:
转换计算的时候可以再乘个系数,通过系数进一步来调节。

网友F:
伺服不都可以不使用电子齿轮比嘛。。。设置电机每圈脉冲数  难道达不到要求吗?

网友G:
电机每圈脉冲数为10000,不知道多好算,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