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未ON

楼主(2022-02-13):
问题点:正常开机情况下,突然出现整个轴控模块上的伺服未ON(OMRON PLC 安川伺服-Σ-7S 伺服单元)
问题描述:1、设备为老设备,已经运行超过两年,参数类应该没有问题。
2、出现报警时,伺服控制器上无报警代码,查看历史报警也无相应报警。
3、出现报警时,可正常复位(无需断电操作)。
4、已更换多根通讯线。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帮忙协助查找下原因。

网友A:
换个伺服,排除法了

楼主:
两个轴控模块,总共30个轴,开机状态下,突然同时出现未ON状态。

网友B:
既然更换了通讯线,再观察观察吧,应该是干扰造成的通讯异常,导致使能关闭

网友C:
ON的方式知道了就去哪方面查,通讯ON就看数据线包括通讯终端电阻等;是端子ON就查控制线,包括焊接,插头等。。。。

网友D:
楼上整机,优先确认是哪种ON的方式,然后再去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