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4):
西门子PLC的IO输入输出点是怎么分配的,和三菱FX5U一样吗。
比如I0.0-I7.7 , I10.0-I17.7.中间有没有I8.0-I9.7这样的,输出亦如是。
请大佬解答,谢谢
(第一次用S71500和S71200系列的西门子PLC)

电脑配置不够,正在选电脑,等待安装博图软件,所以求教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第一次就用1500试手?真土豪。西门子I点和Q点可以设置成I8.0-I9.7,Q8.0-Q9.7。西门子的博图和三菱编程方式是不一样的,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去定义,建议多看看视频哈。
谢谢,我会的,客户要求的,不是我想选的。
  • 下载积分:+5(工控剑侠666) 回答解决了我的问题,值 ..
  • 工业机器人\PLC\上位机 ,人才培训+就业 18026577927

网友B:
    附议2楼,西门子的PLC除了200和Smart系列,能用TIA编程的都可以自由定义I/O的地址,包括扩展模块,也可以自动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