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ST语言定时器怎样写?

楼主(2022-02-14):
请教:三菱ST语言定时器怎样写?

楼主:
TT1 是局部变量

网友A:
查一下TON
好的,感谢!

网友B:
TON FB块实例化 调用实例化的对象
这是ST的写法 : 声明区: T_动作延时:TON; // TON在ST中是系统内部FB块 需要实例化对象才能使用
程序区: T_动作延时(IN:= TRUE, PT:= REAL_TO_TIME(hf_动作延时时间*1000), Q=> , ET=> );
T_动作延时.Q (定时器常开 到达设定时间吸合)
T_动作延时.ET(定时器当前时间)
好的,感谢;查了一下;ST是没有TIMER的数据类型变量。

网友C(2023-07-24):
OUT_T(M10,定时器类型名称,k100);//M10接通10s后,定时器类型名称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