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下载问题?

楼主(2022-02-14):
从一台正常使用的S7-1200PLC设备上下载PLC程序,组态有PLC/触摸屏/profinet接口的传感器,但是,从plc下载后PLC程序正常,网络视图里只有PLC,没有触摸屏和传感器,这是啥原因?

网友A:
上截图啊

网友B:
猜测,只更新下载了plc

网友C:
你上载就只有PLC程序的 你要在“在线” 里面选择将设备做为新站上传(硬件和软件)这样上载的程序才会有硬件配置

楼主:
你上载就只有PLC程序的 你要在“在线” 里面选择将设备做为新站上传(硬件和软件)这样上载的程序才会有硬件配置
你说的对!就是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