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楼主(2022-02-14):
通过Q系列的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与FX3U的PLC  通过无锡北辰的BCNET-FX模块  走modbus-tcp协议 进行数据交互,由于QJ71E71-100是以前的老版本模块 不支持通讯协议功能,故采用固定缓冲通讯方式进行数据交互    QPLC以太网模块做客户端   北辰模块做服务器        QPLC以太网模块 在执行打开指令 ZP.OPEN  的时候  总是失败  报错C017 无法打开通道 不知道什么原因 ;  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做modbus服务器     QPLC以太网模块做客户端执行打开指令ZP.OPEN  能够成功,望大神指点迷津 不胜感激。
描述:程序附件
附件: Q系列与FX3U固定缓冲通讯.rar (162 K) 下载次数:163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A:
两个三菱,不同系列之间通迅,不用那么麻烦,你这是自找麻烦,为什么不在Q上加一个CCLINK-IE模块,全部用CCLINK-IE通迅呢?

网友A:
3U和Q之间,用CCLINK通迅,不是CCLINK-IE

网友B:
PLC之间通讯的智能网关,同品牌、不同品牌都可以,支持1对多,多对多,无需PLC编程的: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8507370?spm=1001.2014.3001.5501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7878796?spm=1001.2014.3001.5501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20261570?spm=1001.2014.3001.5501
案例下载: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楼主:
由于其他仪表都是走的以太网的   Modbus-TCP    所以统一都走 Modbus-TCP     没使用CClink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C(2022-03-21):
考虑用触摸屏或者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