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再次请教多工位的实现办法,请指教

楼主(2022-02-14):
把4个工位的执行程序,分别做成4个FB,想实现灵活的执行次序修改,请指教。我的想法:
1 用D0 D1 D2 D3 D4存放FB块的优先级,数字小的先执行,大的后执行。排序后将D对应的序号,放在一个数组中,如果D0=7 D1=6 D2=11 D3=9 D4=0,排序后的数组就是:4,1,0,3,2
2 有办法能让M4 启动FB4 ,接着 M1 ,M0, M3 ,M2 都依次对应启动FB吗?对ST和FB不熟,望指教
3 还请问一下,在FB中 TON 里面的Q 和 ET 都是什么啊?

网友A:
参照此图代码 定义结构体 用ST语音试试

楼主:
感谢。我感受到了C的味道
我先考虑一下,但将编号与M?对应起来 这个功能不知道 PLC有不?

网友B:
不懂搞那么麻烦干啥...
主调度程序直接按照固定的D0,D1,D2,D3的顺序去执行不行吗?调度只管按顺序执行调用,至于调用的是哪个完全可以通过工序编号去指定
这里还进行一次排序还是啥的,看不懂有啥必要性.
D0~D3里面填各工序的序号,另外开辟一个空间存储当前的步号,每个任务结束以后都将步号+1,执行下一个D里面存储的工序编号,整个系统不就串联起来了

楼主:
根据高人们的建议做了一个多工位的程序,step1 step2 step3 就是随便做了3个工位的动作,all_run就是处理一下各工位的优先级(包括对各工位的优先级单元赋值、根据优先级确定执行那个工位),主程序就负责初始化,循环执行工位,在主程序POU_01中采用while的方式循环执行,在循环体内根据每个工位执行完后触发的ENO信号,启动下一个工位的动作。现在的问题是:程序无法仿真,有错误。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仿真的时候 总使能 一接通,plc就显示错误,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C:
step2功能块里面源代码程序运算出错。例如:执行了被除数为0的运算

网友D:
用数组绑定功能块的使能,用冒泡算法排序,再之后就按数组顺序使能功能块

网友D:
结构体数组

楼主:
@dgamen,step2就是几个延时,我怕延时有问题,我都改成非零的数了,还是有问题

楼主:
@木林森
现在的问题是,程序无法调试,基本功能我觉得实现了

楼主:
模拟的时候提示标签未编译,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的指导,在模拟器中顺利实现了多工位的灵活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