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5):
請問各位前輩
FX5U 當主站與R08EN簡易通訊,是如何設定?感謝!

网友A:
用简单cpu通讯 非常简单。5U做主站的话  只要设置5U这边的参数就可以了。另外通讯建议位用B  字用W数据,这样就不会和原有程序内的M和D数据混合。

网友B(2022-03-26):
网线做简易以太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