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欧姆龙步进指令不不输出

楼主(2022-02-15):
第一次使用欧姆龙的plc,用步指令完成一个动作,条件跳转成功,但是内容不执行,210.00没有输出,高手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是不是定时器有问题?同样的程序,昨天模拟定时器报错,今天就不报错,真晕了

网友A:
210.00不输出大概率是双线圈造成的,定时器D10的数据类型改成BCD

网友B:
條件成立你都反相了會輸出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條件成立你都反相了會輸出嗎
他不是写了延时取反嘛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热心朋友的帮助,线圈确实取反了

楼主:
在模拟运行时怎么老是提示重复输出报警,还有SNXT指令当set用,但是可以模拟运行,不知道能不能下载到plc,

网友B:
警告沒關係啦
同樣SNXT可以多個
STEP只能一個

楼主:
警告确实没啥影响,和三菱的步进指令差不多,怎么设置不让程序报警?

网友C:
把步进图程序和动作分开写,这样是不是整齐一点
平常心!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