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套FX2n的什么模块可以接编码器信号

楼主(2022-02-16):
配套FX2n的什么模块可以接编码器信号?
厂里一个位置显示的仪表坏了,也买不到这种表了。
现在想把这个位置信息直接显示在触摸屏里,这个信号应该是增量型编码器发出的脉冲信号。有4根线。
工控元件2009淘宝店铺
https://gk2009.taobao.com/

网友A:
FX2n应该有高速计数模块吧,如果要接增量脉冲编码器,需要有计数接口的
GZ58增量编码器 -1024.doc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