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无线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22-02-16):
现在有几个三菱FX3GA的PLC,需要通过WiFi采集产量数据,PLC的422口已经被触摸屏占用了,用哪种硬件方案实现这个功能比较合理呢?

网友A:
如果只是422口被触摸屏占用,想获取PLC数据,可以加485BD或485ADP

网友B:
淘宝搜下,有串口转无线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