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32位数据移位问题

楼主(2022-02-16):
我有12个工站每个工站测试不同数据,现在出现1个产品在第一站测试出的绝缘值为1078877是32位类型数据如何把32位类型数据向后每次触发时移动一位了,比如1078877在D0中当M接通5次后D0的数值移动到了D5请大师们指点 谢谢

网友A:
字左移指令

网友B:
为什么你的整数用浮点数指令?

网友C:
使用指针变址

网友D:
变址寄存器 Z 注意值要是2的倍数

网友E:
字左移指令 K10是D总个数,K2是每次移动两个D

网友F:
变址、移位都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