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4XH 与三菱PLC重启后无法通讯
tysca

楼主(2022-02-16):
一台设备重启后 HMI MT8104XH 与三菱PLC无法通讯;HMi换了记忆电池;由于PLC与HMI都有加密 无法上传程序检查;通讯电缆也检查替换过;均无法解决;难道是物理串口损坏;请各位大神赐教 谢谢

网友A:
一般不存在的,先确认硬件,很简单,使用排除法,用PLC与威纶通其他HMI连接,HMI设置正确,能通信上,说明PLC和线都是好的;如不能再替换通信线,还不能换再替换三菱PLC,以此类推,先排除硬件问题;硬件都没问题那么就是HMI或者PLC的设置问题
MT8104XH 与三菱PLC重启后无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