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6):
三菱FX3U  PLC   1ms定时器T246----T249数量不够用怎么办?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1MS定时器还有   t256-t511
如果非要达到累积的效果,自己稍微用个D处理一下也是一样用的

网友B:
1MS定时器,属于中断型定时器,小于扫描时间,使用累加D是不行的,换PLC比较现实一点,Q系列也不贵,定时器时基都是可调的,立即实现定时器自由。
还有用1ms中断来累加D,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S定时器还有   t256-t511
如果非要达到累积的效果,自己稍微用个D处理一下也是一样用的

我不需要累加,用D怎么处理?

网友C:
可以通过每个扫描周期读取环形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FX3U---->D8099)自行编程写1个FB或FC,这是定时器的原理,也是编码器测速的常用算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需要累加,用D怎么处理?

模仿定时器的操作如下:
启动定时器(并保持持续使能)上升沿读取一个1ms时基定时器的数值并加上需要定时的时长数值,存储到特定的D寄存器中.

定时器时间到达输出是通过比较实现的,每个周期都读取1ms时基的数值并和预先计算的数值比较,达到或者超过则驱动输出点

需要考虑整数溢出的问题

网友E:
看书不够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