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大神门V90伺服断电重启后,运行就报警
哈喽啊

楼主(2022-02-17):
V90伺服用EPOS定位,FB284控制,调好参数,编码器显示的位移和实际位移是一致的,后运行都是正常的,只要伺服断电重启后,运行就报警F7901,参数都没变,但是手动运行设备实际位移的距离和编码器显示的位移就差的特别多。
之前有遇到过断电重启报警F7452,然后升级固件到V10403就好了,这次也升级了固件,从V10002升级到了V10403,但是出现了新问题,驱动器的2个网口没插网线也一直常亮,网线插上去通讯不了了。

网友A:
V90参数调整后要执行下载到ROM;
F7452跟随误差多大调整P2546;
网口的问题没遇到过。
哈喽啊

楼主:
非常感谢
新人求教大神门V90伺服断电重启后,运行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