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CGS昆仑通态触摸屏实时数据库数据类型修改

楼主(2022-02-17):
第一次使用MCGS的触摸屏,能摸索的都摸索了,能查百度的问题也查了。
我是先在设备编辑窗口用CSV批量导入的变量,然后连接到实时数据库里。
但是实时数据库里的16位字元件,数据类型都是浮点数,想改成整数还只能一个一个改,几百个变量工作量太大了。
我想请问高手,我是哪里操作不对了吗?要费这么大力气去一个一个改数据类型。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这是MCGS PRO吧

网友B(2022-07-06):
可以的,在设备窗口,添加设备,打开设备编辑窗口,选择的类型最好是寄存器的位,然后到处CVS格式,如果还是浮点数直接将浮点数类型SINGLE改成整数类型INTEGER就可以了